[疑难问答] 怎么搞的,这么简单的程序就是编译不过

楼主(2010-04-18):
#include <iostream.h>
main()
{
cout<<"good";
}
用borland c++ 5.5 编译,还报出了两个错。
1.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iosream.h'
2.undefined symbol 'cout' in function main()
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有个问题
enum EWin
{
w1x=1,w1y=1,w1w=40,w1h=20,//window1
w2x=41,w2y=1,w2w=40,w2h=20,//window2
w3x=1,w3y=22,w3w=80,w3h=3,//window3
}

这个是定义了三个窗口enum EWin代表什么?

网友A:
enum 是用户自定义,EWin应该是取的名字吧

网友A:
编译路径没错吗?

网友B:
还是使用的时候有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很明显:lol

网友C:
你的编译器没那个库,用VC或TC

网友D:
C++标准头文件没有.h后缀,这是为了与C的标准头文件区别
所以
#include <iostream.h>
改成
#include <iostream>
cout在std名字空间中
要么使用cout的全名,即把名字空间也写上
std::cout<<"good";
要么在前面把名字空间std全部打开
using namespace std;
或者是只打开cout,(std名字空间这样用很麻烦)
using std::cout;

网友E:
用VC++编译器吧‘
c/c++都能编译
还能做一些人机界面

网友F:
现在还有人用borland c++?

网友G:
C++里没有h后缀

网友C:
是C++标准库的头文件没有后缀H

网友C:
而且示编译器不同而异

网友H:
一直用bc++。。。。。
因为电脑太烂,.net 跑不动。。。。

网友I:
一直用bc++。。。。。
因为电脑太烂,.net 跑不动。。。。
引用 网友H:
换个电脑吧

网友J:
Borland被微软给吃了
enum 是c中枚举类型的关键字
enum 枚举名{ 枚举值表 };
在枚举值表中应罗列出所有可用值。这些值也称为枚举元素。
例如:
该枚举名为weekday,枚举值共有7个,即一周中的七天。凡被说明为weekday类型变量的取值只能是七天中的某一天。
需要注意的是,枚举内的值是常量 不能对他们赋值

网友K:
VC我的最爱

网友A:
enum 讲解很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搞错没啊,我是看着教程编译的,人家那代码都带.h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不带.h呢

楼主:
Borland免费嘛,而且老师用的就是那个,这样学起来会同步,所以就选了

楼主:
enum,理解了。枚举用的很少,所以看不懂了,谢谢哈

网友L:
编译器没装好吧

网友M:
估计需要改变当前目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