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DMI不兼容的问题(闪屏)

楼主(2010-04-18):
本来现在在做一个流媒体盒的项目,用的是amlogic 8262H,HDMI转换芯片是用CAT6612.现发现在不同电视上(夏普、飞利浦)播放高清1080P格式,会出现有声音无图像或有图像无声音等现象,此现象是随机的没有规律,操作摇控会更频繁的出现,望有处理过此问题的同仁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A:
HDCP 问题是否考虑进去??另外  很有可能 是EDID的问题, 你最好先找个标准的1080P的高清显示器来试一下。。。可以告诉的是:你的EDID没弄好。
  反正 你把 HDCP  EDID 的问题考虑进行,就有东西出来啦!!

网友A:
你也可以具体跟我发邮件  huaiet@163.com

楼主:
好的,我再查看看,不行再与你商讨!

网友B(2012-12-03):
学习了,HDMI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