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 前沿过冲、后沿反冲、偏磁问题

楼主(2010-04-18):
最近一直在看 变压器的书,自己逐渐总结了一下东西,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帮忙看一下     我是论坛新手,也是变压器的新手,以下观点纯碎是自己的理解,看了power ants的推荐,来这里学习的~ 大家多帮忙
       1、脉冲变压器的前沿过冲问题
              个人认为 主要由于励磁电感的原因,磁导率u值越高,绕组匝数越多,则励磁电感越大,励磁电流越小,过冲越小。过冲应该还受到分布电容影响。 不过具体的关系不知道。
      2、脉冲变压器的后沿反冲问题
          我认为 主要是由于 漏感和励磁电感。如果泄放回路参数一定的话,那么漏感越小,则反冲越小。励磁电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铁心中的磁通量。如果次级可以泄放那影响不会很大。如果次级不提供泄放回路,则就会产生反冲。
       3、脉冲变压器的偏磁问题
      首先我觉得脉冲变压器偏磁问题是由于铁心中的磁通产生的,所以是由励磁电感产生的。
     其次我认为脉冲变压器的偏磁问题不一定是个问题。如果Bm-Br比较大,足以满足 B值的变化,就可以不用管偏磁问题。
    最后,通常加的直流偏置,偏磁电源之类的,主要也是 扩大铁心工作的范围,而不是解决偏磁问题。
         4、请教一个问题
                 赵修科的书中提到“储能时,电流与感应电势方向相反;放能时,电流和感应电势方向相同”。现在,假设一个电感串联一个开关和一个电源,一个电阻。 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也就是基本buck电路。
          开关导通时,电源正极通过电感、电阻回到电源负极。从外面看,电感左端是电源正极,右端是负载。所以电感电势左正右负,此时电感电流方向从左到右。
          开关断开时,电感用作电源,负载中电流方向不变。电流从电感的右端,流过电阻,流过续流二极管,流入电感左端。然后左端又流入右端,但是此时,电感当作电源。所以,其感应电势为右边为正,左边为负极。
            问 这个例子 说的对吗?是赵修科那句话的意思吗?

网友A:
很好的问题,确实看过书了。
1、过冲主要与变压器电感和分布电容构成的谐振回路的Q值有关,该谐振回路损耗小,过冲较严重,但损耗大(例如用线很细)将影响效率,所以应该折中处理。与漏感有关,因漏感储存能量,此能量无处释放。不能说励磁电感越大过冲越小。
2、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完全相同。
3、是由励磁电感与初级电流共同产生。
如果工作时不会超出允许的磁感应强度范围,当然可以不管它。铁粉芯就是这样工作的,一般不加气隙。
加直流偏置、加磁偏置等等方法,无非是B-H起始点偏移,显然这样就可以有更大的B值变化范围,当然偏置极性必须正确。
4、没有图,不好说,不知道你的电源和负载在左边还是右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沿 应该主要由 分布电容和漏感决定,后沿主要由分布电容和 励磁电感 决定。前沿上升时间和过冲是一个折中关系。我做的方向基本上不考虑损耗。谢谢你,以上这样是我今天查王瑞华的《脉冲变压器设计》这本书的结果。自己理解书中 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B(2011-12-21):
1# kevin04021101 您好 楼主 您当时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

能不能做个分享  我现在遇到 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太长, 以及第一个脉冲完之后的饱和问题  多谢  我QQ 191981868

网友C:
脉冲边沿过渡时间长,是漏感大的缘故,第一个脉冲饱和,是剩磁的缘故

网友D:
第一个脉冲后饱和是负载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