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高速方波的产生

楼主(2010-04-18):
求助
我需要产生一个高压、高速方波信号,电压2Kv,上升下降沿小于100ns,频率:100HZ~10KHZ,脉宽:2US,信号的负载是10PF左右的电容。
由于兄弟对高压部分了解不多,不清楚用什么方案合适,求高人相助

网友A:
我觉得用普通铁氧体芯变压器,仔细布置绕组,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B:
基本上...
这个...
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变压器油现成的产品吗,个人对变压器不是很熟悉

楼主:
等待达人相助

网友A:
5楼:
4楼所述方案是最基本的,只要管子的速度够,就可以达到要求。但你要求的输出幅度为2kV,而耐压2kV的管子很难找到,所以考虑用变压器。
变压器缺点是不能传递直流,如果一定要传递直流分量,只能用4楼所述方法,用多只管子串联,管子串联的缺点是驱动很麻烦。
如果不需要传递直流分量,变压器是可行的,因脉宽固定为2us,上升下降沿0.1us,这样变压器传递的频率最高最低之比不超过20倍,可以做到。

楼主:
5楼:
4楼所述方案是最基本的,只要管子的速度够,就可以达到要求。但你要求的输出幅度为2kV,而耐压2kV的管子很难找到,所以考虑用变压器。
变压器缺点是不能传递直流,如果一定要传递直流分量,只能用4楼所述方法 ...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理,请推荐个变压器厂家,还是自己做?

网友A:
变压器厂家也要你设计好然后他给你绕。
自己绕,需要准备磁芯骨架漆包线等。
都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