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3204采集问题

楼主(2010-04-19):
最近用MCP3204做0-5V的模拟量采集,前级采用AD713做电压跟随,结果采集的数据偏小,参考电平是5V,比如输入2.5v 采集到的数据是0x765,电路如下
http://bbs.**/ShowTopic.aspx?id=186286

网友A:
vref几伏的?

网友A:
是不是选成差分输入模式了。

楼主:
应该没有 如果设置成差分模式 我采集的数据时0x8A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