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7p54代替MCU

楼主(2010-04-19):
由于我们现在用SH67P54只能用汇编语言,而我只会C语言(也是菜鸟),所以请大家帮我选一款8位的8051内核的可替代它的MCU,我们是用来做LCD显示的,至少需要4个COM脚及24个seg脚(最好再多些),另外单价会增加大概百分之几?请大家参谋参谋,谢谢斑竹,谢谢大家。

网友A:
79f163?79f162?

网友B:
会点汇编也没啥坏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像79F162这种可重复擦写的是怎么烧录的呢,用的是哪款烧录器(仿真器),RICE66好像不支持这两种型号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当然
引用 楼主:
“**”?……

楼主:
6# gongche [/

那就“小哥”吧

楼主:
那么像79F162这种可重复擦写的是怎么烧录的呢,用的是哪款烧录器(仿真器),RICE66好像不支持这两种型号啊

网友D:
SH79F系列是B位机.它的开发工具是:JET51.
RICE66是4位机的开发工具.

网友C:
言归正传,9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E:
162可以到6*30

网友F:
79F系列的8bit mcu是用jet51或者pro06烧录的,和4bit不兼容。
另外sino带lcd驱动的ic还是有好几颗的,你可以看下选型表,单价也不见得增加多少
你只是用来做lcd显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做数字显示量具的

网友F:
选型还是主要看资源和价格吧。。
什么语言编程倒是其次

楼主:
回复 网友F:

JE151是通用的,还是中颖产的?大家用的都是哪产的?哪里有的卖啊?多少钱一套?

呵呵,问题太多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JE151是通用的,还是中颖产的?大家用的都是哪产的?哪里有的卖啊?多少钱一套?

呵呵,问题太多了
引用 楼主:

JET51是中颖原厂的开发工具,购买的话,可以找到中颖工具代理得技通电子,电话:61361234,价格为300元。

网友H:
强烈推荐JE151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这么快速的回复。
如果我用SH79F162或SH79F163的话,在开发阶段,我是用QFP64贴片封装的好呢还是邦定的好呢,如果用邦定的话邦定到PCB板上,再焊线到仿真器,也可以重复烧写吗?(主要是邦定的体积小,不会那么占空间,我想做成PCBA放到产品罩壳里去测试,比较直观,呵呵~)

网友F:
这两颗都是封装出货哦
焊到pcb可以重复烧写,只要把那几个jtag口接上就行

楼主:
这样啊,我们产品这么小,容不下QFP64的啊,就这样不能用,没辙了吗

网友H:
这个,只能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