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求助

楼主(2010-04-19):
想对传感器输出的交流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输出信号为mv级,高噪声,频率范围在1khz内,经放大后电压范围在-5—+5v之间用于AD转换。试问:电路应该如何设计?我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放大器呢?谢谢各位了
ps:小弟在网上查了下,好像不难,不过由于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不是太确定,还望各位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先根据你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共模电压和噪声情况选择相应的仪表放大器作为前级放大,然后选择合适的滤波器,滤除噪声,再进入AD

楼主:
可不可以先滤波再进行放大呢?谢谢
2# 天神下凡

网友B:
如果先进行滤波,主要看你有用信号的频谱会不会同时被滤掉,会滤掉多少?
如果有用信号会滤掉比较多,那么对有用信号损耗比较大;
如果基本不滤掉有用信号,那在前级滤波关系不大。

网友C:
可以一起,对不同频率放大倍数不同就相当于一个滤波器。

楼主:
在已知信号频率的情况下滤波再前,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4# lxh2010

网友D:
建议先放大在滤波,信躁比会好很多。

网友E:
先虑出噪声,再对信号放大,放大器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

楼主:
汗,都不知道听谁的,还是先模拟下吧,谢谢各位了,要是谁能直接给个电路图就好了,呵呵

网友F:
先放大,再滤波,硬件滤完,软件再滤~~~~

网友G:
后面进AD前可以用AD620。吧

网友H:
各位能给随便提供个简单电路图就真的帮大忙了,俺也是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I:
没有贴图高手都不会出来说的

楼主:
我若是用仿真软件仿真下,大家感觉对实际应用有参考价值吗?

网友J:
用两个电压跟随器跟差动放大器也能搭成仪表放大器 要看共模抑制比等等

网友K:
其实楼主应该把成本估算也说清楚了
这样选则起来目的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