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0-04-19):
最左端E1E2为输入信号正弦波型500MV峰峰值,70HZ频率。E7E8为输出方波。这之间的即几个放大器有何作用,电容有何作用,那类电容比较合适?以及能不能将它改进为AGC电路。放大器OP37AZ有更好的芯片可以替代吗???E1 E2 是安装在中心的一个起振器对称的位置的两个传感器的波形,所以还要根据情况进行调节振动的幅值的,一般是调节在600mV左右。(调节电路在E4下边未画出)。现在的问题是前边两个电容C1C3对相差的测量影响很大,不同质量的电容有不同的结果,但是直接去掉或短掉电容都不行,测得相位差会很大且变化很不稳定。请大家看一下怎样做小的改动能是C1C3不再影响相位差的测量

网友A:
:) 好清楚地图啊

网友B:
LS反语的么?

楼主:
真晕,你点一下再滚动一下鼠标滚珠就能放大了。我这图片只能传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没有人来指点指点啊??:'(

楼主:
谁能告诉我我该使用什么样的电容?或者其他芯片元器件有能替换的吗?现在用的是CBB的直插电容,松下的,但是一个问题是C1C3装在板子上之后可能不适合,照成相差波动较大,而更换一个或者两个电容一次或几次后往往能好很多。其他元件:电阻是温漂最小的一种了,芯片和电容照成的影响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C:
如果正弦信号是单端的,就是一端是正弦信号,一端接地,电路用个简单的比较器就转化成方波了。
如果正弦信号是双端的,也就是2端信号之差组成一个正弦信号,处理电路会比较复杂。
楼主的电路是双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