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的RF问题

楼主(2010-04-19):
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不停车收费系统,就是车身携带一个电子标签,监测站具有读写设备进行识别。
有几个相关问题想请教:
车载的电子标签是有源还是无源?无源的距离可能达不到,不知道能否达到5米左右,有源的标签本身体积很大,外形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安装?无源的软标签贴在车窗就好了。

现在不停车收费系统是什么样的方案?

网友A:
915M无源,距离看水平,5米小意思

楼主:
哪有链接的资料啊,看看

网友B:
距离太远了不好吧。
太远了,一些可能车辆可能会被误扣费用。

我观察,扣费距离好像在两三米左右

楼主:
915M无源,距离看水平,5米小意思
引用 网友A:

10米呢?  能做到几米?

网友C:
北京的用电池的。

楼主:
用电池的距离远,我的10米以内,有源和无源的区别

网友D:
有源的可以做出各种花样,无源的就是大家常说的超高频,根据天线大小,距离最大可到几十米吧

网友E:
5.8G ETC 有源

网友F:
有源,而且车内机盒底部有一个接合开关,触发后不能取下,否则失效,为防止安装小车的ID自已装拆至大车中,造成收费误差。

车上放个扫频仪,可知道频点,并可检测通信的数据。

主机方向性很强,否则会出现误收费。

新手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