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驱动变压器不同频率使用会导致什么后果

楼主(2010-04-19):
设计了一个脉冲驱动变压器,驱动MOS管的,设计时按照频率50K来进行的,如果在实际中,芯片的开关频率大于或者小于这个设计的频率,偏离得比较远!那么分别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大了,那波形就不“方”了。
小了,嗯,功率就小了。

网友B:
“偏离得比较远”
多么远?5Hz?50Hz?500Hz?5kHz?

楼主:
20K工作频率和80K工作频率这两种情况

网友A:
20k与80k的偏差可不是一样的哦。
器件的频率特性是与“倍频程”相关的。

楼主:
高手你可否稍微详细的解说解说,这方面的资料我知道甚少!或者推荐一下学习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