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g516a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0-04-19):
大家好,小弟初学单片机,哪位大侠能给个外部中断2的初始化函数,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EA=1;EX2=1;IT2=1;
上午我原以为我写的初始化函数有问题,后来经过分析,是外部中断没有清零导致外部中断2不起作用。

网友A:
:L datasheet上有那个中断框图,一看就知道哪个开关要关闭或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