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s,-s,地,这五个端子怎么接?

楼主(2010-04-19):
(无正文)

网友A:
+s 、-s 是电源内部的电压反馈,可以直接在输出端按照 对应的正负连接,具体你说的 地仔细看看电路应该是电源的外壳接地。

网友B:
+跟+s,-跟-s。

楼主:
+跟+s,-跟-s。
引用 网友B:

假使我需要﹢5V。+接+S,-接-S,地不接是吗?那地干啥用呢

楼主:
+s 、-s 是电源内部的电压反馈,可以直接在输出端按照 对应的正负连接,具体你说的 地仔细看看电路应该是电源的外壳接地。
引用 网友A:

地是外壳的地。

网友C:
+s,-s是反馈,接检测信号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吧。

楼主:
+s,-s是反馈,接检测信号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出还要接反馈啊,我就当+,-,地, 这样的电源用。

楼主:
上个图来看看吧。
引用 网友B:
不用上图了吧,就五个接线的,旁边标有+,+s,-,-s,大地(一竖,三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