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谁的AD做的比较好

楼主(2010-04-19):
AD, hz
各位, 有个AD,100MHz采样率,1位的抖动,那么你们做好后,性能可以做到最低抖动位是几位?

网友:
这个问题,你去请教小hot 拉

网友A:
看你的AD是多少分辨率的.分辨率不说清楚,跳多少LSB有啥意义

网友B:
是啊,和AD供电电源,电压基准都有关系的!

网友C:
这得具体到型号吧,不同AD之间价格相差太大,性能差距也很大。

楼主:
假设是个12的AD,他的精度跟外围关系肯定十分的大,就是看大家在做好外围后,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是多少。

网友D:
一位到两位抖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