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标签问题,类似高速不停车系统的方案请教

楼主(2010-04-19):
高速不停车采用的是有源标签,我想做的是慢速(人行走速度类似),
只要能识别车的ID,距离能可靠做到5-8米,不知道采用有源还是无源
比较好,无源标签安装简便,距离很难。请问无源的能做到稳定的距离多远,
大致是什么的方案?能否满足我的要求。

识别不出ID的要报警。车体靠近的识别。

网友A:
lz在很多栏目都留言啊,而且都不一样,呵呵

网友B:
仍然应该采用有源方案,无源的无法可靠实现你要求的通讯距离。

网友C:
无源方案需要增加主站的发射功率(约40dBm),虽然距离可以达到约20m,但长时间对人体会带来一定的伤害。

网友D:
必须有源。主动发送。

网友E:
433Mhz 有源卡 采用MSP430低功耗MCU

红外38k定位  可以做到1-20米。

卡片置于车内,开漏隔膜的地方。

远距离要完美解决邻道干扰 很难!

另外有源用纽扣电池  低功耗也不容易解决

总之,目前市面上的产品是
A,125KHZ    无源70-200cm
B, 915Mhz   无源(不定向/定向)1-80米
C,2.4G        有源定向1-20米
D,433Mhz    有源(定向靠其他手段 (非天线定向) 如配合125khz,红外 ,地感,等解决方向             1-200米

网友F:
人现接触到的工作都需要接触到单片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 MAX232 MAX485之类的芯片,想知道他们如何实现通讯 需要那些协议 在程序里面怎么去采集(个人理解相关232的话 比如用串口调试助手,通过232对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对TX RX口进行采集数据“字符串” 对其编写程序 返回到调试助手去) 怎么去理解他们 之前没接触过相关的通讯,现在要用485去做通讯 我有些莫不着头脑 本人怀着学习的心态,恳请各路豪侠帮忙指点一二,本人磕头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