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IO口无法拉低会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4-19):
小弟在用一个单片机控制液晶的时候发现数据线上的信号无法拉低。我是认为应该是单片机的IO口不行了,不过拆换比较麻烦。想在这里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个现象吗? 这个IO口除了和一些锁存器,排阻连接外。没有接任何东西。

网友A:
先看该节点外部是否有强上拉回路,可以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测量该节点对电源的阻抗,MCU的IO除非是设计或人为因素导致损坏以外,自身出问题的几率很小,只是,初学者因为往往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导致的问题很可能千奇百怪,有时甚至仅仅是接错了线或焊接出了问题。

楼主:
IO是有上拉的, 我现在是拉不到低电平。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老大给了好多坏的板给我维修!:'(
不过确实是IO口坏掉了     我换了块后重新烧写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确实发现IO损坏率较高,则说明是设计不当,IO超规格使用了,应加入缓冲驱动级。

网友B:
如果手里板子很多,替换是确定故障位置的最快方法,IO被烧毁后可能不听使唤。

网友C:
单片机坏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D(2010-06-09):
不会是p0口的吧?内部结构是俩个场效应管推挽放大,按道理是一定要接负载的。因为内部场效应管的开段如果都导通,电流会很大,没有负载分流结果会很惨。可能是(内部一直写1)这个原因吧。

网友E:
电路的设计规格上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