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如何测量是否正常

楼主(2010-04-19):
手上有一TVS管,型号为:INT2R600L,找不到它的DATASHEET,装在模块中进行耐压试验,居然过了,测量管子并未虚焊。另一相同模块耐压反应正常,到700V左右管子放电。
如何测量此管子是否已损坏?

网友A(2014-02-21):
我也在找TVS管与耐压的关系,我觉得跟TVS的位置有关

网友B:
同问,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串联合适的电阻测试

网友D:
没有数据手册就敢用,年轻胆大啊!
这是给自己埋炸*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