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选择

楼主(2010-04-19):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输入信号速度600MHZ,然后想在fpga里面对采到得信号进行滤波和计算等操作。有何推荐?其余没有什么要求。对IO数量也没有要求,越小越好。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忙? 自己顶,
下次我知道要有悬赏才行啊。

网友A:
如此速度下应该采用DSP。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是这里主要还是对信号进行频率捕捉和计数分频等操作。这样是不是FPGA更适合一点呢?

网友A:
关键是速度要满足,高速FPGA比较贵且不太好买,你一定要用FPGA,去生产厂的官方网站查资料,就那么很有限的几家供应商而已。

网友B:
这种速度而且不能丢数还是用fpga做fifo好。

楼主:
用DSP的话,那是不是一定要用ADC通道? 那么采样频率至少要达到1.2G,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DSP比那个FPGA更难搞定吧。
另外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C:
哎,零分啊……

楼主:
不好意思,不太会用现在的这个新论坛,我记得了,下次一定改正。

网友B:
ADC 1.2G属于高科技管制品.

网友D:
输入信号600MHz,你至少得用1.2GSPS的ADC吧,至少得用virtex-5 SXT系列,准备上万块一片的FPGA,以及20万以上的人工成本吧,如果你是学习,自己做得好玩,那也够你折腾一两年

楼主:
我想楼上的谈偏了,这里应该没有必要ADC, 直接通过FPGA里逻辑模块处理(D触发器),但是这个频率确实是比较高的。
两个输入信号范围从1khz-600MHZ,需要两个channel,能否通过FPGA的clock输入通道,然后进行处理。

网友E:
进行滤波和计算
==========
不同的滤波要求算法不一样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
不同的计算要求算法不一样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
你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网友A:
FPGA能直接处理的信号,DSP也一定可以,是否要AD二者同样,但楼主需要的FPGA是很难搞到的,已属控制出口的产品。

网友D:
600MHz的数字信号,virtex-5系列都可以处理,楼主描述不清,你哪个600MHz从哪里来的?

网友F:
600MHz,DSP很难做到!

楼主:
file:///C:/hxiang%20work/document/2.JPG file:///C:/hxiang%20work/document/2.JPG C:%5Chxiang 目的是发射一个可视多串激光信号,通过光学接收系统,然后再变成电信号,这样来测量空间距离。
这个方法的核心是,距离和振荡频率相关,既是频域和空间域有对应关系,距离越小振荡频率越高,反之一样,不过不是简单线性的。为了保证设计需要的精度(大概5mm),
接收回来的最高振荡频率达到600Mhz。最低到Khz级别。需要测量这个接收信号,进行分频记数等操作,然后与一个参考源进行对比。这么大的范围matching会很痛苦,不过项目人员基本都算是资深的RF工程师,但是对FPGA确实相当不熟。
我的感觉是:对信号初步处理部分类似做一个频率计了,由于对FPGA不了解,只看过几个文档,我想对FPGA开发人员来说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想到搞得这么麻烦。另外如果真是要用DSP,那肯定会用其他的办法来实现距离测量,至少超外差方式就没有必要让DSP直接对这么高的频率进行处理。可惜用DSP来做,测量速度达不到我们的设计要求。所以必须想其他的法子。
C:%5Chxiang

网友G:
我见过这种产品,带宽非常高。一般都是用模拟滤波方法,出来的就是一个单个脉冲信号。比数字方法成本低多了。不过精度不太高,1m左右。

网友D:
哦,这么回事,你需要找一个厉害的做FPGA的,用DSP是不行的。
类似原理我可以做到10GHz,呵呵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先分频。未必要用到fpga
模拟滤波的话分辨率和响应速度肯定不太好看。

网友G:
我见到的这种应用的模拟滤波都是用三极管的,响应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