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热电偶输出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热电偶输出的电压 是mv级的,我直接用24位ad采样可以吗,用差分输入还是单端输入进ad好?

网友A:
看你要达到的量程了,看应用场合了,看前端的温度范围了
AD一般用过采样技术,也就是说最好信号的幅值最好超过AD能检测的范围的三分之二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差分输入还是单端输入是由AD决定的吧,不过用24位的有些浪费呀

楼主:
CS5524,单端,差分可选

网友C(2010-05-21):
TO3楼:
我做的热电偶测温产品全是用24位ADC做的,也对比有些人用14位ADC做的产品。事实说明24位ADC才能胜任热电偶温度测量。我做的东西可以稳定在0.1度左右。
TO楼主:
单端、差分都可以。看你ADC怎么接了。

网友D:
我不懂热电偶。
5楼说的0.1度是个什么概念?一定要用24bitADC。
24bit精度不是非24bitADC才行。sigma-delta前端调制器就是1bitADC,经过处理一样是24bit精度。
用14bitADC一样能做到24bit精度,这不是本质区别。

网友E:
最好还是放大之后再进ADC吧,这样信号的分辨率会更高,更合理。

网友F:
看AD的输入范围是多少,一般被采样信号是AD输入范围的三分之一,由于热电偶输出一般是0~50mV电压,一般情况都需要进行放大!

网友C:
TO6楼:
以J型热电偶为例:-200度时,电压-7.890mV;1200度时,电压69.553mV。(69.553-(-7.890))/(1200-(-200)) ≈0.05mV/℃ = 0.005mV/0.1℃ ;如果要做到0.1℃即要做到0.005mV / 69.553mV 约万分之0.7;也就是说热电偶测温要做到0.1℃(不含冷端补偿误差),需要ADC的精度约要万分之0.7。那么ADC有效精度(ENOB)需要14bit以上(跟速度相关)。按照6楼说的如果14bitADC,绝对是做不到14位精度的。当然不一定要用24位的ADC,只需要在干扰、速度满足要求的时候有14位精度即可。
不知6楼是否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D:
首先,要满足你的十万分之七的分辨率,用16bit分辨率就足够了(备注:是16bit分辨率,不是16bitADC),因为16bit分辨率是1/65536;
另外,我前面说了‘某些sigma-delta前端调制器就是1bitADC,经过处理一样是24bit分辨率’,若此前提正确,那么14bitADC做到24bit分辨率,当然也是没问题的。希望各位多提质疑。

网友G:
支持7楼,你这么设计电路比较菜(开玩笑),最好是放大下再进入到AD,比较专业。

网友H(2016-03-07):
最好先放大之后再输入信号

网友I:
直接进AD量程浪费很大,还有阻抗匹配的问题,抗干扰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以用低速带PA的AD就可以了,便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