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接头一般用哪样的?

楼主(2010-04-19):
(无正文)

网友A:
想用什么用什么,所有的两PIN的接插件都可以啊,看你需求啊
要抗干扰就找带屏蔽的呗,看有没有2pin的航空插头,
要体积小就用排针。。。
用凤凰端子也行啊
到电子市场转一圈就全有了

网友B:
通常采用工业端子,形式规格有很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即可。

网友C:
关于RS485通信电缆长度和电缆截面积的对应,在传输速率9600bps及以下,经验值有如下的推荐:
RS485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
(@9.6kbps)               电缆导体截面积                       接线端子
0~100m                        0.12mm²(26AWG)              RJ45、RJ11
0~200m                        0.20mm²(24AWG)              RJ45、RJ11
200~500m                   0.34 mm²(22AWG)              DB插座焊接
500~1000m                 0.50 mm²(20AWG)              螺栓紧固压接
1000~1800m               0.828mm²(18AWG)             螺栓紧固压接
1200~1900m               1.309mm²(16AWG)             螺栓紧固压接
------------------------------------------------------------------------------------------------------------------
                                                                              现场总线通用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性阻抗为10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则应用于FF、PROFIBUS-PA 总线,常用18AWG导体。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one pair 18 AWG.

网友D(2010-05-26):
什么叫性阻抗?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
这个从什么地方能买到呢?STP-120是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