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形电源原边220V副边正负12V300W输出体积最小能做到多大?

楼主(2010-04-19):
另有副边正负双16V,正负单16V,双正负9V,都是3W
要求体积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做到最小!能做到多大呢?
那位大侠做过?

网友A:
全用三段稳压的话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B:
高频就可以很小吧

楼主:
谢谢!
回复2楼的:三段稳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倍压整流?
回复3楼的:我这个是用在工频电气上的,高频怎么用?
为了让设备更小,才考虑变压器电源的体积和尺寸。

网友A:
三端稳压就是LDO

楼主:
哦,刚去BAIDU查看了下,挺好的!谢谢哈!
那个给我介绍个方案吧?我所需的这些电源怎么解决?
我原来是用的78XX,79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