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灯电路

楼主(2010-04-19):
绿灯为何同时亮?

网友A:
设计思想有误,绿色LED会通过右边的晶体管发射极回路始终导通,只是亮度和通过左边晶体管饱和导通的不同而已,绿色LED应该接在左边晶体管的集电极回路里。

网友B:
绿色LED接到左边三极管集电极回路中仍不行。这样接,Q2导通截止只能控制红色LED灭或亮,绿色LED无论Q2导通截止均可发光。右边三极管基极到左边三极管集电极串联适当的电阻,可以使绿色发光管近似熄灭(仍微亮)。

网友A:
楼上提醒的是,俺一时忽略了,右边晶体管要串入基极电阻。这个电路要效果好,应采用分立结构的RS触发器电路设计。

网友B:
Chunyang说得是,用分立元件的RS触发器最好。
若是楼主愿意用集成电路,两支发光管均接在HC系列芯片的输出端,各加一支限流电阻,一支接电源正,一支接地,更省事。
楼主用3V电源,绿色已经有点勉强,蓝色发光管是点不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图有误。有个DIODE没画。

楼主:
分立元件的RS触发器,能给个图吗

网友C:
仿真试试

网友D:
是有点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E:
简单的办法

右边晶体管换个封装一样的NMOS,比如2N70002,或者两个都换,应该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