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驱动程序哪个更难编

楼主(2010-04-19):
向各位请教一下,是WINCE的驱动程序难,还是linux的驱动编起来更难一些呢?

网友A:
好像是linux个吧,windows那么普及?

网友B:
楼上的大错特错,linux源码公开,而window是不提供源码的,只会提供一些API函数。

楼主:
那么我在安装完驱动后,该如何写应用程序呢,用什么软件编程来操作这个硬件呢?

网友C:
WINCE的驱动程序难吧

网友C:
linux都可以找到

网友D:
我觉得还是windows好编一些

网友E:
自己编那当然是WINCE好点了

网友A:
我想还是WINDOWS的难,源代码不公开,看不到内核,所以相对来说有点难

网友F:
是的,WINDOWS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