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库虚拟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19):
自己画了一块板子,功能是USB转串口,我在ST的网站上下载了
VersionDateSizeFileFile
STM32_USB-FS-Device_LibARM-based 32-bit MCU STM32F10xxx USB-FS-Device Library 3.1.1Apr-2010
,硬件只有STM32F103RBT6芯片,无外部晶振,串口采用串口1PA9 和PA10,USB采用PA11和PA12,采用上面的库,请问我需要修改什么地方,才能正常工作?谢谢各位!

网友A:
使用USB功能时必须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
真的?不对吧?

网友A:
为什么会不对?

网友B:
是必须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C:
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不能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D:
请参考FS和LS对晶体误差的ppm规定。

楼主:
请问使用内部晶体是否可以调试USB,就算是连接不好,但总能连接吧,我们假设内部晶体很准确,使用内部晶振的话,需要修改什么配置?

网友E:
它就是不准确,呵呵
配置倒是没问题,用内部8MHz RC为PLL的输入即可。

楼主:
PA11PA12在USB状态下,在MDK的仿真状态下看见的状态是什么,悬浮输入吗,至少我的调试工具显示都是悬浮输入?不知道对不

楼主:
不连接USB接口,仿真时,总是进入USB_Istr中端程序,不会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