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IC34063第三脚所接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4-19):
我用34063转成1.8V电压输出,电源部份有吱吱叫声,后来去掉34063第三脚所接470P电容,叫声就消失了,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可不可以不接,对电路有影响吗?望指教!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B:
三脚电容是决定34063的工作频率用的,此电容不可以去掉,否则频率不受控。

你带载有响声一般都是你的电感设计不合理,你可根据你的工作频率重新计算感量及选用合适的电感规格。

楼主:
多谢三楼,我用的是别人提供的电路图,如何来重新确定工作频率,一般选多大电感合适,再次感谢!

楼主:
多谢五楼,我重换了个绕线粗一点电感,有了很大的改善,叫声很小了,基本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