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型号

楼主(2010-04-19):
请高手们介绍一款稳压管,我需要12V/2A的稳压,输入是电池电压,但是电池电压不够稳定,在11.8到15V 左右,什么样的稳压管或者电路能做到稳压12V啊?
  还有就是 电池电压 大部分时间在12.5到13V 之间,其他稳压管 都有很大压降,输出几乎都到10V 左右了!
  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LM317试试看,。。。

网友B:
最好是LDO

网友B:
电池电压不够稳定,在11.8到15V 左右     电池11.8V时是无法得到12V的。

网友C:
加线性稳压LDO是不可以的,因为最低输入是11.8v,建议用sepic电路来做,选用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LS 各位!
LM317输入和输出差 还是蛮大的,不太符合啊!
伟林电源 请问您有没有直接的单颗芯片能解决呢?

楼主:
sepic电路 不熟悉啊!开关电源的知识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