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型号

楼主(2010-04-19):
请高手们介绍一款稳压管,我需要12V/2A的稳压,输入是电池电压,但是电池电压不够稳定,在11.8到15V 左右,什么样的稳压管或者电路能做到稳压12V啊? 还有就是 电池电压 大部分时间在12.5到13V 之间,其他稳压管 都有很大压降,输出几乎都到10V 左右了! 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点,急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自己用TL431和PNP做个低压差的稳压器

楼主:
谢谢LS!
还想请问一下TL431能做到2A的电流吗?

网友B:
2A电流不适合用稳压管实现,11.8-15V稳压至12V必须采用开关电源,去LT、MAXIM的官方网站选型吧。

网友A:
2A和TL431没关系,TL431只是作为基准和负反馈,功率输出是由PNP管来决定的,你别做成正反馈就行了。
如果是11.8~15V,线性电源是不能用了。如果是12.5~13V,那还好。

网友C:
稳压管我们多,不过不知道你要的功率是多少及什么封装呀,具体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C:
你想稳压在12V这个有点麻烦的吧,一般稳压管都是稳压在一个范围内,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方法1:用LDO,我用的是MIC29300, 12V、3A,
方法2:加电池数量,提高输入电压,然后用DC-DC,我用的是LM2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