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程序有时没功能呢?

楼主(2010-04-19):
我写了一个程序,软件仿真过得去,焊上板测试时,有时有功能,有时没功能,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用的16F873A的芯片,RC振荡,刚烧好上电时,一切功能正常,然后关掉电过一会再重新开电,没功能了,再重新烧一次,又好了,如此反复,不知是哪的原因?不过我用了AN0口和B0-3口做输入,C0-4口输出。

网友A:
所谓的没功能的时候,程序跑起来了吗?如果跑起来了,还是检查程序和硬件

楼主:
烧到片里面了,怎么能看到程序是否跑起来了?不过我测试10脚有振荡波形输出。我在怀疑是否是AD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