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展宽lc谐振回路的通频带问题

楼主(2010-04-19):
如图,目的是从线圈初级能够进入20khz到500khz的信号,现在的问题是,线圈的初级信号到200khz左右时从次级测量的幅度衰减很小了。
1:1线圈电感约为900uh。
不知道问题在哪,还是我的线圈的材质不对。
请大侠们提点建议。

楼主:
自己先顶下,感谢各位高手留言指点!

网友A:
线圈900uh,你算算200Khz信号还能剩多少?

网友B:
你那个所谓的滤波器完全不专业,不仅理论上不行,实际也行不通.
我给你搞一个20khz---500khz的带通滤波器吧,通带内完全平坦,并对无用频率衰减大.
(没猜错的话,老兄这个应该属于电力载波之内的耦合方式的信号提取,如信号干扰大的话建议用窄带滤波器)

楼主:
线圈900uh,你算算200Khz信号还能剩多少?
引用 网友A:

帮忙帮到底,呵呵
能详细说说我的问题在哪吗,线圈参数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改?
拜谢!

楼主:
你那个所谓的滤波器完全不专业,不仅理论上不行,实际也行不通.
我给你搞一个20khz---500khz的带通滤波器吧,通带内完全平坦,并对无用频率衰减大.
(没猜错的话,老兄这个应该属于电力载波之内的耦合方式的信号提取,如信 ...
引用 网友B:

老兄的意思是说,在我的线圈次级与A、B端间加一带通滤波器?
那我的线圈相当于源,AB端相当于负载,我该如何计算他们的阻抗呢

谢谢您啦

楼主:
感觉应该从谐振电路考虑

楼主:
想了想,感觉还是谐振回路通频带不够宽的原因,如果把线圈次级和AB端存在的电容看成谐振回路,如果能够增加这谐振回路的通频带,问题也就能解决。
上午,在此问题上了做了实验,发觉怎么调节线圈次级的电感量,改变的只是谐振频率中心点,但是通频带变化不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明白者帮忙指点

楼主:
磁环材质现在是镍锌材质的,初始磁导率400
不知道是否因为是磁芯材质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我该换哪种材质的磁芯合适?

网友C:
谐振电路的Q值是否考虑过?

楼主:
谐振电路的Q值是否考虑过?
引用 网友C:

考虑了
通过增大或者减小线圈的电感的实验,我发觉改变的只是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点,通频带并没有明显改观。而增大并联的电容到是通频带减小不少。(现象与减小L,增大c,可减小q,从而增加通频带矛盾。)
实验与课本理论有些矛盾,但我不怀疑课本理论的正确性,只是还没有发现真正原因。

实验了在次级增加一个电阻 实,带宽增加的同时,输出电压峰峰值也相应变小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啊
在次级增加了约20om的小电阻,通频带增加了(实现20k到500k)。
有点担心,如果我输入的正弦信号的幅度10v的话,对次级并联的电路功率有何要求?

网友C:
这就需要你自己根据情况来确定取舍了

楼主:
磁环也换了几种材质的实验了,也改变了线圈的电感,效果也不理想。可能我的真正问题点还是没有找到,希望大侠们帮助!

网友D:
谐振放大器要做到20kHz~500kHz非常不现实,最高最低频率之比为25倍,这已经超过电话通频带最高最低频率之比。
要这样的带宽,滤波器需要比较复杂的形式,像楼主图中那么简单的谐振回路是办不到的。
最好是按照4楼freq所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