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出现一点问题 ORG 错

楼主(2010-04-19):
运行程序,显示ORG 错误 就是下面红色的那一段 请教一下高手 应该怎么改?
遥控器系统软件程序
;***********************************************

org
0000h
;复位地址

ljmp
start

org
0030h
;外部中断0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nt1serve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入口地址

ljmp
t1serve

org
0023h
;串行口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02bh
;定时器T2中断入口地址

reti

;***********************************************

;***********************************************

网友A:
ORG的地址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写试试,跟编译器有关

网友B:
放到ORG 0030H 前面去吧

网友C:
外部中断零地址是0003B

网友D:
ORG xxx应该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