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电压放大及转换为电流电路

楼主(2010-04-19):
上面能看懂,但是那个两个电容不一致是不是有问题?下面部分是电压转换成电流输出0-20mA  要具体分哈,谢谢各位!

网友A:
两级运放电压放大,控制三极管电流放大
电容起滤波作用

网友B:
刚贴过的,
上面是有源滤波,下面是压控恒流源。

网友C:
上图是二阶滤波(带放大功能),下图就是一个压控恒流

网友D:
两个电容不一致,只会影响Q值,对你这个电路来说没什么影响。至于下面,自己按着运放虚短条件就能算出来了。

楼主:
搞懂了 上面不是二价低通滤波  下面输出电流I=1/5Uo  只与上面放大器输出电压有关,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但是有人说三极管基极电阻影响动态性能,怎么回事哦 ?我觉得动态性能就是失真吧!

网友E(2010-05-21):
楼主啊!输出电流应 = 1/5Uo /1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