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0-04-19):
大家好  新手请教
在protel软件下 ,
用10Mil做线宽画图,在制造时,  容易出现断线吗 ?

网友A:
这个是PCB制造厂家的事。
如果做10mil线都容易断,那这样的厂家也活不下去了

网友B:
10mil都能断线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PCB厂,告诉他:你chishi去吧……:lol

网友C:
各位,谁有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吗?

网友D:
有许多因素的  昆山这边的厂家大概能做到8mil 手焊温度高会断 。

网友E:
短线的位置应该是焊盘跟线连接的地方,你要注意温度,而且烙铁不要压着线在哪里拖,加泪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