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

楼主(2010-04-19):
请帮我分析一下,原理,结构好吗?

网友A:
开关电源。

楼主:
废话,我知道是开关电源

网友B:
大姐 这有什么解释的 ,自己看看芯片手册 ,看看书 就明白了~

网友C:
应该是离线式单端反激开关电源

网友D:
我只能看出是开关电源

网友E:
除输出端是对输出电流平均值取样,与三极管发射结压降进行比较,放大后经光耦反馈外,与普通单片开关电源几乎完全相同。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F:
输出恒流的普通离线式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应该从这个电路学到什么东西?我应该会计算什么?我应该会计算那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E:
从 这种单片开关电源里面学不到什么。它把大量电路集成到一个芯片上。就算是该芯片相关电路中所有计算都会,充其量只能说会用这种芯片而已,换另一种芯片未必会用,仍然要查datasheet进行计算。
如果是想学开关电源,最好还是复习电路基础,然后复习模拟电路,再开始学习开关电源,而且是要学分立元件电路,然后再看集成电路开关电源。这样,拿到任何一种新型芯片,看看datasheet就可以使用,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A:
关键是要会设计变压器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