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标识TO-92的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2010-04-19):
单片机为AVR AT90S2313  PB0和PB1做比较器应用
电路中PD6产生方波脉冲,点动信号通过一电阻进入到PB1,用示波器看PB0有很窄的尖脉冲,现在搞不懂这个尖脉冲怎么产生的,而且标号TO-92的器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型号也不知道怎么起的作用,能否请教各位朋友

网友A:
TO-92是一种封装吧

楼主:
就是这种封装的居然没有任何的标识,黑色的塑料封装

楼主:
是的,我看到的这个元件就是这样封装的,但是没有符号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器件,每个管脚间的电阻值很小的如果是三极管的话,不太可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