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op07放大,放大倍数不稳定

楼主(2010-04-19):
使用op07进行两级放大,第一级是20倍,第二级5倍,输出却不是100倍,如图
参考值为1v,
(1)输入0.05v时,输出为-0.01v,误差为-0.01v。
(2)0.06v时,输出为1.02v,误差为0.02v。
(3)0.07v时,输出为2.03v,误差为0.03v。
请各位达人分析误差上漂的原因?

网友A:
vos,ib,ios没考虑过?同相放大还有CMRR的问题

网友B:
贴图说话吧。

网友C:
找个温漂小的
放大器

网友D:
也不一定是温漂的原因啊,有可能是你电阻组织的问题啊

网友E:
无图无真相

网友F:
根据楼主的值计算,放大倍数500倍以上
楼主的万用表误差达到了10倍,鉴定完毕

网友G:
:D
7楼威武

网友H:
也许没有误差,也可能误差还要大

往回算输入分别是0.0499V.0.0602V,0.0703V,你的表读到这一位没有?
这个精度已经不低于0.5%了。理论上即使用0.1%的电阻,8只电阻也可能超差了。

网友I:
2.5V是直流偏置吗?为什么可以这用?

网友A:
即使用0.01%电阻,这种差分电路的CRMM也就40~60db。

网友J:
右边的运放是放大了5.1倍。
怎么我觉得:
Vout=[Vref-(Vin-2.5)*20]*5.1呢?
哪里错了吗?

网友K:
第一个差放放大20倍......输入为0.05、0.06v、0.07v时,第一个运放输出是多少你算过没?已经是超过电源电压了。怎么能这样用啊。

网友L:
U11对输入信号Vin做20倍放大,再和Vref作比较,U9对比较的结果做5倍放大。

网友L: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关心。现在的测量结果是在正常的误差范围,换了更精确的电阻,精确度稍稍提高了点。

网友M(2012-03-29):
为什么第一个运放U11反相输入端要接 2.5V电压呢?

网友N:
为什么7L的字是红色的?

网友O:
13说的对

网友M:
19# yudancing 为什么第一个运放U11反相输入端要接 2.5V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