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cpld的等精度频率计

楼主(2010-04-19):
做毕业设计了  要用到cpld 但不会 想找资料来研究下 最好是要有实际电路  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数字电路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电路,是逻辑

网友C:
外围电路可以通过其Datasheet来获得,比较简单。主要还是逻辑设计。

楼主:
是啊   还要用到单片机···   感觉很麻烦 不知道cpld选什么芯片  还不懂得怎么下载程序列

网友D:
easy。做过,开个标频闸门,然后待测频率计数,然后再计数值小算一下就是频率了。计数你把计数器的位数设高点,精度就上去了,至于要测的频率,通过反相器输给FPGA就行,显示嘛,怕麻烦就把数据传给单片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