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各位高手这个图咋分析呀?

楼主(2010-04-19):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W8(52{$N7OPAMEIA5~[O)PF.jpg
麻烦大家说说这个电路咋分析,尤其是其中的两个运放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A:
这是个OCL功率放大电路,要详细说明原理,可以写成一本小册子了。
两个运放一个用于积分调零,另一个反相。用于保证输出静态电压为零电位。

楼主:
谢谢!终于懂了!!

网友B:
静态调零作用吧。当输出不为零时,假设输出增大时,积分运放得到负值误差再经过反向放大器输入到反馈输入端口,则T2输入端增大,集电极电路增小,由于下端是个恒流源,所以流过T1电流减大,T10基极输入增大,T14基极电位降低,输出降低,这样形成一个负反馈。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请各位老师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