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同时布多根线

楼主(2010-04-19):
多总线布线怎么按Enter 停不下?我按下右键后又从另外一边布线就成这样子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楼主:
不是是altuim designer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用过。。。我用PADS

网友B(2010-06-04):
请问楼上PADS里怎样同时布多根线,是要在ROUTER里走吗?

网友C:
router不能同时布多根线,layout可以

网友D:
这个问题不知道,如果关于PCB的问题可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