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源±15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无正文)

网友A:
震撼啊,竟然爆炸!

网友B:
上图,没图怎么帮你?奇怪了,±5会做,±15却不会.

网友C:
什么东西爆炸?如果是电解电容的那极可能是电解电容的耐压不够!

呵呵,刚开始的时候俺也干过这种事

网友D:
若电容爆炸,更可能是电解电容接反。

网友E:
是不是mos容量不够了?

网友F: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吧  肯定电路有问题

网友G:
和正负5V的设计完全相同,二者需注意的事项也同样,楼主要是真会正负5V电源的设计,那么正负15V也不在话下。

网友H:
两者原理相同,不过,实际操作时,不熟悉的人比较容易将负电源的电容接反

网友I:
楼主真有才啊,我好久没看见爆炸了

是不是电容接反了? 或者超电压了?

网友J:
是啊,5V的都做了,15V的基本人呢一样啊,只是元件参数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