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笔记本搭配读串口的数据的环境

楼主(2010-04-19):
我下了个类似串口精灵的软件,打开以后提示没有串口。我想搭建一个最简单的读串口数据的环境,请问我该怎么做啊?谢谢了627591651QQ

网友A:
看是不是对应对了

楼主:
我现在什么硬件也没有,我不知道要在笔记本上接什么东西?

楼主:
高手们进来啊?

网友B:
如果连买usb转串口的10块钱也不想花,那就装个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C:
usb转串口线不能接“串口精灵”之类的软件吧?还是因为不能接自己开发板上的3线串口(需要上电握手之类的标准通信软件)?三线串口仿真器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D:
usb转串口线接“串口精灵”之类的软件

网友E:
usb转串口,虚拟串口都可以

网友F:
弄个USB转串口

网友G:
虚拟串口程序是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