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帮忙分析,遥控红外中转器电路图的IC型号?

楼主(2010-04-19):
我有一个红外中继器,就是接收到遥控的红外信号,然后立即转发出去,这样就可以在房间里遥控客厅里的电视DVD之类,好久没画电路图了,画得不好,9013不知是PNP还是NPN,所以乱画,可能有错,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型号的,,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ne555 工作在 38k-39khz

网友B:
的确是NE555,9013是NPN管。
NE555最后驱动电路图最右边的那个红外发射管发射出去。

网友C:
LS两位正解,LZ把IC管脚画反了。

三极管NP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