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采样定理的一点误解

楼主(2010-04-19):
采样定理说采样频率要大于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那若是对周期性信号进行采样,当采样频率等于周期信号频率的两倍时,是不是就是说在一个信号周期内只对信号采样两次呢?若是我理解没错的话,那一个周期内只采样两次,得到两个值,又怎么能真实反应模拟信号的波形呢?也不知我哪理解错了,望大虾们给予赐教,谢谢了

网友A:
采样序列再经过滤波器可以恢复原信号。

网友B:
两倍只是一种极限情况,只能说能实现,但并不是随便都能实现。如果采样时机不当,每次都是在过零时刻,怎么恢复?

网友B:
可是,如果每次都能在峰值点-谷值点,事情就简单了

网友C:
满足采样定理的条件下,对采样后的序列做FFT,可以看到有效的频谱范围是小于等于1/2 fs的,这个条件下合成恢复出原来的波形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说的那种方式是使用直接连线的恢复信号的方式,这种情况下需要信号频率的5倍频率以上,也就是常用的数字示波器的设置

楼主:
感觉你说的比较对,其他人认为呢?
5# bbyeah

网友D:
满足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要大于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只是频谱不发生混叠的条件吧。感觉如果想恢复原有的波形,还是采样频率高些失真小。

网友C:
满足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要大于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只是频谱不发生混叠的条件吧。感觉如果想恢复原有的波形,还是采样频率高些失真小。
引用 网友D:

频谱不混叠其实就是可以完全恢复了
这个转换到频域的过程其实就是分解信号到正弦的叠加,每个频率分量的幅度已知是可以合成出来的
采样定理描述的前提条件就是单一频率信号,然后可以推广到一个频率范围

网友D:
楼上:我对采样定理的理解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想问一下对于一个频率固定的正弦信号,采样定理是否适用?
如果适用的话,对于一个频率固定的正弦信号来说,采样频率刚好是它的两倍是不能恢复原信号的,只能使恢复信号的频率等于原信号频率,而幅值和相位都可能变化。

网友C:
两倍FFT出来刚好在混淆点上...其实是一定要大于两倍才可以

网友E:
对于周期性信号,由于存在分裂谱,在频率上限存在非零分量而上限外分量为零(如有限个简谐信号叠加)前提下,采样频率必须“大于”上限频率的两倍,否则上限频率会发生混叠。但如果认为上限频率已经衰减到可以忽略的话(通常如此),则采用“等于”上限频率的两倍也没有问题。

网友F:
满足采样定理的条件下,对采样后的序列做FFT,可以看到有效的频谱范围是小于等于1/2 fs的,这个条件下合成恢复出原来的波形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说的那种方式是使用直接连线的恢复信号的方式,这种情况下需要信号频率 ...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F:
楼上:我对采样定理的理解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想问一下对于一个频率固定的正弦信号,采样定理是否适用?
如果适用的话,对于一个频率固定的正弦信号来说,采样频率刚好是它的两倍是不能恢复原信号的,只能使恢复信 ...
引用 网友D:

两倍也是可以的啊  波峰和波谷顶点采样 :))

网友E:
to 13L:

“两倍也是可以的啊  波峰和波谷顶点采样”。对于单个简振信号,如果正好间隔T/2采样(注意并不知信号的启始相位),想象一下会得到什么?

网友G:
我在想,如果不知道被测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波形,比如三角波正弦波之类的,就知道被测信号的频率,不知道2倍的采样频率是怎么恢复波形的…………

网友E:
理论上,三角波无上限频率(具有无限高的高次谐波),因此没法严格的利用采样定律。但如果实际波形是“近似”于三角波的话(具有有限带宽),则可以利用其最高带宽的两倍采样。

网友C:
我在想,如果不知道被测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波形,比如三角波正弦波之类的,就知道被测信号的频率,不知道2倍的采样频率是怎么恢复波形的…………
引用 网友G:

采样定理是对正弦信号来说的,也就是单一频率
三角波方波这种就看需要的谐波范围咯

对于周期性信号,由于存在分裂谱,在频率上限存在非零分量而上限外分量为零(如有限个简谐信号叠加)前提下,采样频率必须“大于”上限频率的两倍,否则上限频率会发生混叠。但如果认为上限频率已经衰减到可以忽略的 ...
引用 网友E:

这个其实是说,存在1/2 fs, fs, 1.5fs, 2fs的频率处在同一个fft点上吧,高频的要是被滤掉就没有问题了是么

网友E:
“高频的要是被滤掉就没有问题了是么”

其实通常不是人为的要去将高频滤掉,而是实际电路和器件的频带有限。

网友F:
to 13L:

“两倍也是可以的啊  波峰和波谷顶点采样”。对于单个简振信号,如果正好间隔T/2采样(注意并不知信号的启始相位),想象一下会得到什么? ...
引用 网友E:

老H  两倍采样率本来就是一个极限设想,理论上是可行的而已

所以理论上讲“两倍也是可以的啊  波峰和波谷顶点采样”。

你见到谁设计的电路是用的两倍的啊?~!

网友E:
老H  两倍采样率本来就是一个极限设想,理论上是可行的而已

所以理论上讲“两倍也是可以的啊  波峰和波谷顶点采样”。

你见到谁设计的电路是用的两倍的啊?~! ...
引用 网友F:

一个正弦波,如果你能找到波峰和波谷,还用采样么?有什么意义?

网友E:
to 19L:

理论上也不行,因为不知道简谐信号的相位。若知相位,采一次(就只一次)即可。

网友H:
采样定理说采样频率要大于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

我们取最理想的状态,三角波应该说是最简单的周期波了吧。如果要对三角波进行采样和还原,则知道三角波的峰值和谷值即可获得三角波的特征,并可以进行还原。所以,理想状态下,只要采样频率是三角波频率的两倍,也就是说在三角波的峰值点和谷值点都进行采样(观察和记录),也就能够得到三角波的特征并能还原了。

当然一般状况是该周期波是多种正弦波的叠加,那么采样频率要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才可以“比较”真实地反应当前被观察信号的特征。所以从这一点上讲采样频率又得越高越好。

网友E:
to 22L:

“采样定理”不存在如此的先决条件——即事先假定是个什么类型的波之类的。但需知道最高谐波频率。

网友H:
to 22L:

“采样定理”不存在如此的先决条件——即事先假定是个什么类型的波之类的。但需知道最高谐波频率。
引用 网友E:

是的。采样定理不挑信号类型。

楼主: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感觉很多人都没真正理解采样定理,额就说说我的理解吧,若是理解错的话还望大牛们多多指正。
感觉应该是这样,在满足采样定理的条件下,通过傅里叶变换,可以获得采样信号的幅值相位和频率,这样就复原了原信号,不知对不对?

网友C:
“高频的要是被滤掉就没有问题了是么”

其实通常不是人为的要去将高频滤掉,而是实际电路和器件的频带有限。
引用 网友E:

参见音频ADC里经常被集成到内部的抗混叠滤波器
很显然大多数时候是要人为滤除的,小日本那套图解实用电子电路滤波器篇也提了这个问题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感觉很多人都没真正理解采样定理,额就说说我的理解吧,若是理解错的话还望大牛们多多指正。
感觉应该是这样,在满足采样定理的条件下,通过傅里叶变换,可以获得采样信号的幅值相位和频率,这样就 ...
引用 楼主:

这不跟我前面说的一样嘛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其实看看相关教材就明白了,书上讲的很清楚。
楼主位的理解并不正确。首先,采样定理只适用于带限信号,要保证被采样信号的频带是有限的。第二,并不是在被采样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采样两次,而是采样频率大于等于被采样信号中最高频谐波的频率的2倍。这样在被采样信号的一个周期内就可能采样N次,这才是根据采样值恢复原信号的关键,否则做什么变换也恢复不了。

网友I:
现实世界中不存在无限带宽的系统,不存在完全数学定义的方波,数字信号处理完全是采用正弦波合成
“近似” 的现实信号,采样端只要有两点就可以判断最高单一正弦信号的相位,频率~~~,信息已经足够

网友J(2011-07-08):
采样频率要大于原始信号频率的两倍,而不是大于等于。

网友K:
就大于2倍就是了;反正你实际做的时候,又不会只取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