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无正文)

楼主:
高手支招!

网友A:
看不懂你在干什么,能把注释写上吗?

网友A:
没有设置CCRA和CCRP吧,设置这两个寄存器时还要弄清关系,周期要大于占空比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要设置时基中断。

网友B:
4楼说的那两个寄存器也没设置

网友C:
中断也要进行设置的

楼主:
我在C的头文件里没发现CCRA,CCRP两个寄存器。

楼主:
TM2C1可以用来设置CCRA,CCRP。
谢谢各位!

网友D:
另外占空比肯定也要配的

网友E:
这种配置如果自己不清楚最好参考下别人的例程

网友F:
是的,下一个相关的例程,参考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G:
还要弄清楚相关的寄存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