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设计电源部分的好处?

楼主(2010-04-20):
如下图中所示,
     1.用RC电路将VDDA,和VDD及+3VD隔离开来有哪些好处?是为了减少这几部分电源之间的干扰吗?
     2.这样设计是否会提高模拟电路的性能?
     3.如果我使用两片稳压芯片将模拟和数字电源隔离开来,是否会得到更好的性能?

网友A:
1、利用电阻的一定感抗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2、、这倒是没有;
3、是的,主要是考虑互扰的问题;

网友B:
我现在还看不懂,总有一天,我要看懂!

网友C:
用电阻隔离往往不如用磁珠隔离更好,是否有必要采用独立的稳压电源主要要看数字和模拟部份的负载变化率和电路的复杂度,对于复杂系统,采用单一电源供电会导致电源走线过长,从而受扰的机会增加,而负载变化较大时对滤波、去耦的设计有时会要求过高,这时就往往采用多电源设计,但要注意的是,复杂情况下仅仅靠多电源手段往往是不足的,需要在整体EMC方面做通盘考虑,这对设计经验的要求较高,需要在长期实践中学习、积累。

网友D:
想出这个太难了

网友E:
我也不是很懂,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