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积分器问题

楼主(2010-04-20):
如图所示,输入信号是频率为500K,占空比50%以下,幅度为0~100uA左右的电流信号,经过积分器转换成电压信号。我感觉这个电路有些问题,仿真的时候会饱和,加入了放电电阻后会好一些,具体该加多大的电阻我也不太清楚,还有就是这个电路对运放的哪些参数要求呢?请各位帮忙看看吧,

网友A:
电流转电压好像不是这个电路形式。应该不要R1

楼主:
这个电路要求频率特性,需要有两个拐点,所以需要R1.

网友B:
C2,C3,R3为什么是这种接法呢?从楼主的描述看,貌似用普通的积分电路应该就可以。

网友A:
这个电路有1个极点=1/R3C2,1个零点=1/R3(C2+C3),还有个1/s。交流分量和R1没有关系。
但是输入为0~100ua肯定有直流分量,输出会饱和

楼主:
我就是想把脉冲电流变为恒定直流,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如果你要的是直流电压。
不能用纯积分器。你要的是低通滤波器。
把R1C3去掉即可。
如果你要的是直流电流,直接串个电感就行了。开关电源不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