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关于TL431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我用431做并联稳压器    我设定最大电流值为50mA    即R3的值=(12-2)/50mA=190欧   但是我为什么取不出最大电流值  输出10V的时候  接200欧负载  应该能输出50mA的电流的   但是电压却下降了  即TL431没了稳压功能了   电路图在下面  请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  怎样限制TL431的阴极电流最小值为1mA ?如果不限制它的阴极电流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它没了稳压功能  怎样计算呢?

网友A:
应该把负载并上去后再算限流电阻,意思是这样如果没接负载,电流全部从TL431流过,如果接了负载,电流大部分从负载走,还有TL431至少要流过1mA,这样计算出来的电压值才稳定

网友B:
因为电路中TL431的稳压电流和负载公用同一电源,所以要考虑最大负载电流情况下的TL431流过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但是该怎样计算呢  你举个例子行吗?我有点想不通了  按照我上面那样算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比如我取流过TL431的电流为2mA  负载最大电流为50mA  所以限流电阻Rs=(12-2)/52mA=192欧 这里稳压范围(2.5-10V) 这样计算行吗?

网友C:
5楼:

最小输出电压2.5V,注意此时负载电流可能是零,自己算算此时12V电源经192欧电阻流过TL431的电流多大,是否超过TL431允许范围,不超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算过了  我就是这样算的  但是用mutisim仿真的时候 取最大电流是TL431没了稳压作用  直接相当于负载跟限流电阻串联了  没了稳压效果

网友C:
7楼:
你没有说仿真时输出电压是多大,估计是最低输出电压,也没有说清楚限流电阻多大。
注意在最低输出电压(2.5V)时,如果限流电阻是192欧姆,最大输出电流可没有50mA。
你在5楼的计算就是错的。“限流电阻Rs=(12-2)/52mA=192欧”中12-2是负载两端电压,不是限流电阻两端电压,限流电阻两端电压仅2V。

楼主:
谢谢你  不过我真的弄不懂怎样计算  你能举个例子吗?详细计算一下 。。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C:
最大输出电压10V,供电12V,负载电流50mA,自身消耗2mA。那么限流电阻上电压2V,电流52mA,电阻应该是38.46欧。
如果最小输出电压2.5V,那么限流电阻上电压9.5V,负载电流为零,限流电阻仍为38.46欧,TL431要流过247mA电流,超过允许值。

网友D:
190欧电阻太小了。 换成2k电阻再试一试。  12V串2k电阻给431供电。 负载那不通过190欧的电阻,直接12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要在输出最小是  即输出电压为2.5V的时候求限流电阻值就行了

网友C:
12楼:
在输出电压最小时求得限流电阻值,在输出电压最大时未必能够满足输出电流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  我就找不到原因  很奇怪  是不是反馈导致的?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最好在TL431和V0之间加一个TL431独立的限流电阻,这样可以单独控制TL431的电流值,输出电压也可以通过R3限流电阻单独控制。

网友E:
这个论坛里我的偶像之一:  maychang!:lol

网友F:
发表一下意见: 我觉得你若要想达到稳压,办法有一个,就是在TL431上再接一个调整管。为什么?因为你的TL431在这个电路中,只是将反馈的电压与基准比较后,将信息传递给调整管(如三极管),调整管通过调整就可以使你需要的电压达到稳定。你可以参考这个电路。以上仅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