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代数式求解

楼主(2010-04-20):
这里有很多的高手,出个题,求一个电压的代数式:
  已知:R1.R2.R3.R4.OUT_V.V2的值.
求V1的电压代数式.

网友A:
怎么没有地?
有参考地的话,就2个电流环求解

楼主:
参考地为V2的负极

网友B:
“参考地为V2的负极”
那就按照2楼所说,两个电流环,联立方程求解。

楼主: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大家用这个问题考考自已吧!

网友A:
就2个网孔,学过KVL就能解。如果忘记了去翻下书,看下网孔分析法,1分钟就能解出来。
就是1个2元1次方程组。

楼主:
高手如云的地方都没有去解出来?真奇怪.

网友B:
高手懒得替你做作业。

网友C:
电路的KCL,LVL一解便出来了,忘了自己学习吧

网友D(2012-02-21):
自己看书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maychang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