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模块,自身带DTMF解码电路吗?

楼主(2010-04-20):
GTM900c在通话的同时,如果通话对方按了个按键,GTM900c在这个时候能否响应并把这个按键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发送出来,比如类似AT指令,或者来电话提示那样发送给CPU呢?
懂行的大虾指点下啊,谢谢!

楼主:
有大虾回答我一下吧,别没人理我啊!

楼主:
我看到华为的EM200无线模块有个命令:AT%RXDTMF,这个命令好像就是双方通话时,对方有按键,CPU发送这个命令来得到对方按键的键值。
GTM900c这个模块的at指令上没写这个命令,能再GTM900c上使用吗?

网友A:
至少绝大多数GSM/GPRS/CDMA/3G模块是不支持DTMF接收解码的,如果模块手册中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就肯定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