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推荐一款boost控制芯片

楼主(2010-04-20):
输入电压:40-120V
输出电压:150V,输出功率40W

原来打算用3842,但是电路的占空比会大于0.5,听说boost斜坡补偿比较难做
因此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芯片,最好功能简单一点的,只要实现升压就可以了。

网友A:
SC2603
不过因为电流取样阀值很低,不容易稳定。
3842来做是首选啊,便宜,简单,只是需要处理好辅助电源的问题,至于斜率补偿,这个比较简单,PDF文档上都有参考电路的。

楼主:
boost的电感电流下降斜率和输入电压有关,所以变化比较大,补偿电路比较难做,我按照3842的推荐,用了一个三极管和电阻来补偿,结果做的效果很差。

网友A:
没补偿够吧,要么就是反馈环没有调好。
一般补偿不足,就会出现误差放大器输出直流,但PWM信号还是不稳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