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20):
那得看ctr了 :)

网友B:
要求的传输速度不高,楼主的取值可以。

网友C:
这个主要看光耦的参数,输入驱动级的参数,输出负载的参数的电路形式

网友D:
需要看光耦的参数  要是电压太高的话 会烧掉吧

网友E(2011-08-28):
楼主提的问题很实际,
我来说一下我的理解 假定现在这个是EL817
输入: 查手册,VF-二极管两端电压:1.2V ,流过电流20mA,那(24-1.2)/R1 应该Lesss than 20mA.
Uce 电压不知道怎么确定 ,手册上也没有说,输出那个电阻应该是限制流过集电极的电流Ic
请楼上的专家给新手说说原理,谢谢!

网友F:
应该是这样算,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24-1.2)/R1,CTR最低为50%,
为了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应该有
(24-1.2)/R1*CTR>5/R2
R1<2.28R2,如果PWM的频率高,三极管不能进入深度饱和,也就是R2不能太大,因为三极管的CE极有寄生电容,R2大,寄生电容充放电也慢。
所以R2取2K的话。R1<4.56K
另外,CE极才会有耐压的要求,BE极导通以后,电压是被限制在0.7V的,只要电流不会大就不会坏大,而与接的电源电压多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