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控制步进电机的高人指点

楼主(2010-04-20):
小弟电子新人。想用ARM上的pwm模块(ARM自带)控制步进电机低速旋转(0.3r/min左右)。要用到步进电机细分驱动,不知道电路部分怎么设计,或有电路芯片推荐也好,原则上是软件控制细分,电路实现驱动就好,谢谢

楼主:
没人呢,若用软件实现细分,输出阶梯的波形,它的驱动电路和一般的PWM波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可以是一至的吗?还是说需要有些不同呢?

楼主:
000。。。111

楼主:
周一,又要开始了

网友A:
一个小小的步进电机还ARM

网友B(2020-05-15):
驱动加H桥